一块杂牌的845GV,CPU供电管无电,南桥发烫,通电开机

楼主(2009-01-14):
一块杂牌的845GV,CPU供电管无供电,用手摸南桥发烫,一接通电源自动开机!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和  IO

网友:
南桥坏了 量一下南桥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对地打阻值!看看是否短路,短路了就是南桥坏!

网友:
1:检查AGP供电管
2:检查3.3VSB
3:取下IO,看还自动上电否。如果不自动上电,就更换IO,还自动上电,就更换SB

网友:
你的哪个应该是i/o开机的吧?确认一下i/o是否正常

网友:
SB可以BGA了

网友:
首先,南桥发烫,检查agp与北桥之间的mos管有无击穿和损坏,如果损坏会造成南桥发烫的现象。
另外cpu供电管无电,可检查cpu座旁边的场管是否击穿和损坏,另外也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有无输出电压,没有就更换,再进行逐步检查。

网友(2009-02-17):
南桥坏啦,

网友(2009-05-25):
我也刚碰到过这样的主板一块!也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修啊?诚恳高手指教!!!!

网友:
IO拆掉南桥照样发烫,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先别乱拆,你看北桥供电和IC ..   在看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哇靠 你们是修板还是换板啊! LZ直接看下1.5V供电有没有.在通电后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