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损坏引起的内存不过

楼主(2009-01-14):
大家新年好,最近不常上论坛,改版后都不熟悉了,来了好多新人.
       今天收到一块MSI7143的915板,诊断卡跑C1,于是按内存不过,查了半天没发现异常,内存换来换去,弄好久没搞定.最后只得全面检查这块板,这板的北桥供电是通过一个3055场管转换1.5V成1.2V,然后给桥供电的,仔细测量后发现3055击穿,于是换个3055,供电正常,但主板还是跑C1,故障依旧.
       由于内存是北桥控制的,北桥的供电已经正常,但还是不过内存,由此断定北桥挂了,原因肯定是因为3055供电管击穿,同时造成北桥也损坏.主板桥坏我一般不去修它,一来没设备,二来成本高,找好桥不容易.北桥损坏造成内存不过的故障不常不碰到,MSI这种板的北桥容易坏,可能就是由于3055供电场管击穿造成的,因为3055的耐压不高,容易损坏.不知高手们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网友:
3055耐压应该在15v以上吧。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那样的  不过3055管中间炸了洞  桥也挂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继续查下,不能这么块下定论

网友:
打阻值正常的话就不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