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开机报"Fan error" 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9-01-14):
各位大虾,小弟菜鸟,请教个问题:
我这里有台IBM R50E 开机报"Fan error" 然后自动关机。按住F1,显示进入BIOS画面但是不能进入BIOS。我换了个好的风扇过来也
不转。
请各位大侠帮给指点一下!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啊!小弟刚学维修,很菜。麻烦说的详细一些,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确是CPU风扇问题,可以将风扇取下后一条线接5V 另一线接地,看风扇是否转,如果转则是控制芯片,若不转则是风扇坏,需修或换风扇,若转不动,是里面卡东西了或润滑不好

网友:
风扇的结构和台式机的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各位啊,我照你们说的先测测看看,有什么进展再来坛子汇报!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那个FUSE烧坏了!二楼太感谢了!
也同样感谢其他各位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