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声卡播放一下就停止,而且无声!

楼主(2009-01-14):
拿来时待机电流流大,电源管理芯片坏造成,全部修复后发现声卡无声,用的是ALC202, DVDD 有3.3V AVDD只有0.49~ 不知道是否正常电压值?
已更换了芯片故障不变,忘有修过的朋友给点提示
芯片

网友:
看下是不是功放过流保护了啊?

网友:
电压偏低了,量量AVDD供电电感是不是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 确实是AVDD供电不正常,更换U42已能正常播放歌曲但是还是无音出来 还有就是声卡25 26脚无波
想请教下大家南桥可能性大吗 ?

网友:
换一下南桥吧,南桥可能性很大,150的南桥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