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电流、电压参考方向

楼主(2009-01-14):
在学习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中,遇到问题,关于电压源的电流、电压参考方向的设定。电流源的电流、电压参考方向的设定。
在做题的时候:
计算图 1.10 所示电路中电流源的端电压U1, 5Ω电阻两端的电压U2和电流源、电阻、电压源的功率P1, P2, P3。

                电流源的电流、电压选择为非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
??P1=U1Is=13×2=26W? (发出)??
                电阻的电流、电压选择为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
??P2=10×2=20W? (接受)??
                电压源的电流、 电压选择为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
??P3=2×3=6W? (接受)
看不懂。

898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你的图画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
1. 参考方向是人为设定,设定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实际方向.
2. 电压下降的参考方向和电流流动的参考方向一致为关联参考方向,否则就是非关联参考方向.
注意以上并没有联系到实际的电压下降的方向和实际的电流流动的方向.
3.实际电压下降的方向以及实际电流流动的方向和参考方向的关系是一致为正,不一致为负.
考虑以上三点, 不要瞎联系,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补上其他两个电流的参考方向,你再仔细看看了.

U1与2A的参考方向相反,  U2和2A的参考方向一致, U3与2A的参考方向一致.
估计还有一个问题没想通,就是电源吸收功率,其实电源可以是充电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