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超慢!

楼主(2009-01-14):
有没有见过主板装系统要3个小时这样的怪问题?
内存换过了,不行,因为里面有数据,不能给人家格式化。
现在系统是做好了,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想问问,就什么事的啊?
格式化

网友:
很难说,装系统是很复杂的,有好多的脚本要运行。硬件还要不停的进行测试,很复杂。

网友:
io有问题也会..硬盘有问题也会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太老了。。。。。系统就装得慢点吗~~!~

网友:
曾遇到过装系统超慢,后来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给一台P3 500机子装系统就是这样,我好像比这还慢,生气的不行,还原了下BIOS,正常了,你试试,不过我觉得硬盘的可能大些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或者内存问题。你可以弄MHDD测验下硬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盘问题。要是客户能让你重新分区的话你就修哈硬盘,应该就OK..

网友:
多半硬盘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的事情
我前天给一个客户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必须格掉才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盘线有问题也会这样嘀

网友:
用GHOST试试

网友:
曾遇到过,回复BIOS好了

网友:
俺碰到过一次,实达的品牌机sis主板装了PCI卡的56K猫,用PQ等分区软件(Dos下)速度奇慢,硬件冲突

网友:
既然内存已经换过,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一下硬盘线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主板和硬盘的问题较大,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分别用别的主板和硬盘来装系统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用GHOST安装再不行的话换数据线.还原BIOS.

网友:
备分数据,扫描备分。杀毒。
本机格式化。
重新装。
保你快。

网友:
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主板BIOS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多点,还有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2009-02-27):
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也 可能是光盘或光驱 内存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
已后用PE备分数据丶在重新分区丶装糸统

网友:
数据线坏的多
还有就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BIOS里把U的缓存关了,碰到过多次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