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漏光怎么办??

楼主(2009-01-14):
LCD液晶屏漏光怎么办??高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显示器漏光主要出现在面板上,有些面板质量不好或运输中出现问题,会产生比较严重的漏光。这样的面板在生产过程中会被检验出来,禁止出厂。漏光的面板的表现一般比较明显,正常使用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常见的漏光,主要是组装时边框压在显示器上造成的,表现为四周或某个角落有光晕,但这样的漏光在普通使用中基本不能被发现,只有在全黑环境下显示检测图片才能被看到。
     转载"http://www.bokee.net/companymodule/weblog_viewEntry.do?id=1298480 "
                              请总你的显示器哪部分漏光.

网友:
呵呵!目前我们业余的条件下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啊,要返厂的,不过LCD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漏光的,当然比较严重的漏光是不允许的。

网友:
  我的AOC 就有点漏光,哎, 没法.

网友(2010-04-15):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屏的问题我没办弄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只有大厂才有工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