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的775主板CPU无电压

楼主(2009-01-14):
我配到两块一块是915,一块是945的,两块板都怪了,CPU无电压,换过电源管理蕊片,还是一个样!!内存,南北桥电压都正常,就CPU无电压,想了几天都想不通!供电管都是好的.

网友:
跑线路啊

从 12V 供电 开始跑 肯定能找到原因啊

网友:
DELL比较特殊要求比较严格 最好把原装CPU上上

网友(2009-11-12):
我遇见一DELL775主板同上电就反复开机关机,去了CPU,就一直通电 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郁闷。

网友:
补冲一下,那板始终就是检测卡。不跑码

网友:
遇到没有CPU供电的板子,在换电源管理芯片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芯片的关键引脚电压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