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万用表测量?

楼主(2009-01-14):
看到论坛上有提到测对地阻值,请问测对地阻值,是不是把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测元器件表中显示的数值?对地电压也是如此吗?谢谢!

网友:
好像是用数字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被测器件的一端,打到二极档.
我也是新手,所以只能解释这么多,希望有高手指教了

表笔接法正好和你说的相反---张先生

网友:
测显示器的对地阻值黑笔接地,红笔接待测元件。测主板时红笔接地。据说有的门派还有其它测法

网友A:
修显示器一般都用模拟表,所以是黑笔接地,红笔接待测元件. 修主板一般用数字表所以红笔接地.
模拟表和数字表表内电池在表笔上产生的电压极性正好相反.

网友:
是电阻档,不是二级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一般都用模拟表,所以是黑笔接地,红笔接待测元件. 修主板一般用数字表所以红笔接地.
模拟表和数字表表内电池在表笔上产生的电压极性正好相反.

原来如此,这下我也弄明白了。张先生,能不能解释下感应法测试是什么原理,具体该怎么测?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啊,谢谢各位大哥的指正,

网友B:
5楼朋友:"是电阻档,不是二级管档。"
请张老师指点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朋友:"是电阻档,不是二级管档。"
请张老师指点是这样的吗?谢谢

用熟悉了,不论电阻档还是二级管档都差不太多,看各人习惯喜好。
用二极管档测得的数值是在一恒定电流下,在二表笔间所产生的电压降。不论它是整数还是小数。你自已心里有数就行

不好意思,把张老师的位置占了,还请不要介意哈。起先没注意到楼主是点名让张老师回答

网友:
我也是想自学,来这里算是找对了。

网友:
是电阻档,不是二级管档。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对吗?我觉得是二级管档

网友(2009-02-13):
好啊。好啊

网友:
学习了,真实太好了,还有这么个网站!!!!!!!!

网友:
我的理解:

对地阻值是对物理性能的测量,比如对电气性能的稳定以及基本电路的性能。

用二极管档量 是对元器件的脚的管压降,一般芯片的“数据脚”都是有对地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