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电路中的交叉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14):
请问很多电路中有根交叉线,像麻花一样的XX,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表示电压不确定或者不需要特别关心.

网友:
就象下图这样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自由态~

网友:
在数字逻辑运算中有三种状态,分别是1,0和不定,所以××表示不定状态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这种表示无所谓高或低都没关系。

网友:
非零即1,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