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判断故障

楼主(2009-01-14):
今天修了几台液显,有一问题产生,屏能点亮,但字符断接,看上去象分辩率上不去,但调过后效果不大,频率也在60~85之间变换过,但85就黑屏了,此板在两台相同的屏上对换,换过屏线问题一样,估计是晶振变化了,现上传图片让大家看看,请碰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帮助讲解。(显卡的问题排除)[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试换屏的晶振看看

网友:
用这块板点其它屏也出现一样的故障现象.说明问题出在驱动板上.重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比较象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板子吧

网友:
“频率也在60~85之间变换过,但85就黑屏了”——液晶也设频率?你的频率是指刷新率吗?刷新率60就OK了呀!我同意楼上大虾的“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也同意换驱动板

网友:
我遇過用2025L點18吋屏 程序給得不對就是這模樣
我贊成先換程序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换板试试!

网友:
液晶频率刷成60Hz就行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再换驱动板试试
屏线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多大的液晶?是不是分辨率太大了。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和屏不对呀

网友:
我见过驱动板的屏线和屏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试换驱动板看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程序的问题,你换个驱动板,你说的那个上85HZ可能吗。一般都上60就可以了,有些能上75。

网友(2009-02-22):
试换驱动板看一看

网友:
明显的是屏的程序不对!重新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