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4S5MG/GX+5.0A主板BIOS芯片

楼主(2009-01-14):
我的主板BIOS芯片损坏,那位朋友有此主板芯片,能否转让于我。联系0518-82392176

网友:
怎么没人关心我呀?

网友:
谢谢三楼的朋友,最大的问题是我不会刷BIOS,因为我的电脑根本就起动不起来,只能把BIOS芯片换掉才行。

网友:
对了,朋友,我的主板是清华同方的。

网友:
再一次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电脑是可以通过软驱起动,可不知怎么操作,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