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9-01-14):
今天顾客那了一块升技主板,CPU不工作,检查上官 G级 1.4V D级12V  S级0.79V(是否正常)下管G级10V D级0.79V    从芯片 6612的芯片供电正常,和上官G级相连的是1.4V   主芯片ISL6323  也应该正常,问从那下手啊 ,上官我全换过.

网友:
6612换了看下,正常的话上管G是12v

网友:
这是一个三组供电的  有一组供电是跟6612相连的是1.4V    另外两组供电是跟ISL6323相连的也是1.4V

网友:
学习中。。。。。。。。。。。。

天黑了吗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自己定一下

网友:
最好将供电IC换了

网友:
今天 我换IC 和I/O了 都不好用啊 真的我都不知道在查那了,但我又不想放弃,我又不想说是桥的问题,因为每次对顾客说是桥的问题,顾客都会跟我说又是桥坏了  ,做为维修人员我很郁闷,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坏了么.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要实在不好弄
你也可以说这种故障不好修,劝说几句一般都会同意的

网友:
VID信号
FB COMP等反馈引脚的外接原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