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 HP-A2307F3T坏了吗?(已修复)

楼主(2009-01-14):
一个HIPRO HP-A2307F3T坏电源,绿线接黑线(风扇不转),IBM机器上换下来的,扔了可惜就拆开了看看,用料确实不错,通电有300V电压。绿线接黑线,风扇转了,量了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5sb 5只有4.6V(正常不?)还特意在D接口接了个CPU风扇正常运转, 。奇怪的事我把这个电源原样装回电源外壳,绿线接黑线居然风扇不转,跟原先坏时一个样,望DX指点,谢谢

网友A:
+5VSB是4.6V不正常。把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
装进电源盒要注意电路板与铁壳的绝缘。简单的处理可垫一张纸或者塑料布。

网友:
检查电路板是否的虑焊,这故障不难查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是4.6V不正常。把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
装进电源盒要注意电路板与铁壳的绝缘。简单的处理可垫一张纸或者塑料布。

+5sb,4.6V不正常吗?但是 板子上没有看到7805之类的管子啊,壳子里有塑料片垫着的,根本碰不到板子的

网友:
莫名兄的虚焊倒是没仔细看过,要不补焊一次看看。
版主的换几路输出电容,我看到输出电容都好好的,而且HIPRO用的都是日系名牌电容的

网友:
修好了, 是光偶小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