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解密

楼主(2009-01-14):
请教东芝M300解密应该怎么解,是密码芯片还是刷BIOS?如果是密码芯片,把型号告诉一下.求教啦......

网友:
能说一下机子具体的配置吗?东芝机器解密的方法有几种

网友:
回复,楼上的,是迅驰机.好象是NH82801DBM的南桥的.

网友:
TOSHIBA M300的机器应该是965GM/PM或GM45的芯片组。
机器没有密码芯片,直接对COMS放电10秒左右!
否则需刷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