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 跑D4

楼主(2009-01-14):
asus P4P800S-X  跑D4
内存电压正常2.5V,
AGP供电有1.6V
内核有1.4V
代码跑D4
想刷个BIOS试试,
BIOS芯片是SST49LF003A
这个芯片,我的多功能编程器,能擦写出错,
换成SST49LF004A 写成功了,上去后,DEBUG卡代码不跑了,显示FF
PCI复位还是有的,内核,内存供电都一样,就是不跑码了,

想请教一下,是BIOS的问题吗?我写了好几个,都不行,
怎么回事,用SST49LF003A就是写不了,
还是CPU座的事呀??

网友:
4M写3M的文件要在文件头上加1M的空字节

网友:
是呀,好像在论坛里有具体相关的贴子,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了,你还是去找找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BC%BC%D0%A1%BF%A1

找到答案了,
关于将3M文件写4M芯片的方法
关于将3M文件写4M芯片的方法,看到论坛有很多朋友不会,这里我提供一下。资料来源于网络,试用成功。

    (采用COPY的方法,在3M文件前面加上一个1M空字节的文件,这个文件可用UltraEdit32制作,在此已经提供一个做好的1M空字节文件,网友可从此下载:1M文件下载;在DOS或WIN环境MSDOS方式下,使用COPY 1M.BIN/B+3M.BIN/B 4M.BIN(这里1M文件指1M空文件 3M指3M BIOS文件 4M指合并后的4M文件),需要注意的是,在COPY合并时,一定要是1M.BIN/B+3M.BIN/B的顺序,因为这样是在1M文件后面加上3M文件,否则正好相反,起不到修改BIOS的作用,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网友:
写了BIOS成功了,3M用4M的写成功了,方法如上

现在还是老问题,显示跑到D4不走了,
开了,10几次有二次成功开机了,
再开还是一样,显示D4
高手支招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