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IA P4主板内存电压偏高,3伏

楼主(2009-01-14):
华硕VIA P4主板DDR内存,电压偏高,3伏 ,
有3。0V,
内存的MOS管,和旁边有芝麻管全换了还是不行,LM358也换了,还是不行,IO也换了,没用

网友:
3V也先上内存试试呀 不会烧的
可能上了内存以后电压就会下来的

网友:
上了内存是能点亮,就是进系统不能用,出错
这个3。0伏是太高了,

网友:
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取样,反馈电路吧

网友:
呵呵,这样维修是在碰运气,先搞懂3V是如何产生的。有哪些管子还有阻容元件。也没见你查过电阻。

网友:
MOS管的输入电压正常吗?

网友A:
真是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LZ到底是测的哪一个脚呢,既然测能进显示又怎么不能用呢,不能用是什么样子呢一点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LZ
你测量的是哪个地方?
要不你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第七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LZ到底是测的哪一个脚呢,既然测能进显示又怎么不能用呢,不能用是什么样子呢一点都没有说清楚

我一般是测量隔断第2个脚,我修了两年的板,都是这样测电压的,没出过问题,这个脚和旁边的MOS管都是通的,

网友:
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3V
内存供只要在2。5V以上3。3V以下或3。3V都算是正常
你说的死机现象有可能是主板别的部分有问题
你的判断只不过经常测的内几个电压感觉不正常所以你判断跟它有关。
往往这种判断会导致你绕一个圈

网友:
明天再跑跑线路吧
因为没有搞定,有块板子,客人已经拿走了,
还有一块

网友:
DDR内存,我的感觉是电压是2。5到,2。7是正常,超过2。7就是偏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用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何报错呢?更何况都已经能显示了
那VERF的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