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动手。

楼主(2009-01-14):
潜水了两个多星期,今天终于下定决心要对我的三块主板开刀。整天练拆焊。也很是无聊。自己动手又有风险。但是不下水怎么能学会游泳呢。于是我正式开始尝试修主板。大不了坏了再找人修或者坏的严重了又多一块练拆焊的板。

所用工具:2位的主板测试卡,基地买的安泰信852风枪,万用表。电烙铁。镊子。松香。锡丝。还有仅有的一块练了N多天拆焊用的845GL废板。

第一块主板:
冠盟845GL的,故障为开机测试卡代码管无任何显示。经过两个星期的潜水看帖了解应该为CPU供电问题。最大的嫌疑就是上管。吹下两个上管用表测。发现怎么量都是00。从废主板上PCI槽附近找了个P 3055的管换上后开机正常。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稳定运行一天没任何问题。

第二块主板:
红苹果845GL,前一个月开机测试卡代码00,怎么点都不亮,拿去找修主板的修(那时还没学修主板)。到那里开机正常。非常郁闷。一直在那里扔着。今天拿出来开机仍然正常。过了10分钟左右关机再开又提示00.我仍然判断为CPU供电问题,量上管,下管。都没事。又看CPU底座,发现锡点有因氧化脱落的。那风枪胡乱吹了一通。还是00.再看PCI槽附近有个管有硬伤。拆下量了量。没发现异常。焊上后开机正常了。(以为是虚焊。暂时解决)

第三块主板:
联想845的主板,故障为开机正常,但是CPU风扇不转。插在SYS_FAN上也不转。将风扇接在12V供电上就转,于是用万用表测量插针电压。电压为11.84V。心想应该可以转。但是插上后确实不转。

干脆拿来刚才修的第二块主板量一下正常风扇电压。由于是量风扇的插针,所以没上CPU。空板上电量电压。测得电压为11.96V。于是很纳闷,怎么差了这0.1V电压风扇就不转呐?拔下电源时只看见噗一股黑烟从主板上冒了出来。伴随着一股糊味。但是没见元件有烧坏样子。再上电。代码00。第二块板子的毛病真正出来了。找了好大一会才发现CPU底座附近的主板线断开了。铜线都从板上翘了起来。知道可以用飞线或者导电银漆来弄。但是手头没有。烧上烙铁。把松香融化了然后冷却让主板可以粘住铜丝。再用烙铁焊断线,中间空隙有一毫米多点。怎么都接不上。加锡倒是可以接上,就是锡太多了。不好看。又试着用烙铁在海绵上点了个小锡球。把小锡球放在断线中间。用镊子夹着然后开风枪吹。锡球化了。完美连接上断线。开机正常。总算好了。

然后又拿过联想的845主板,把风扇插座吹下来,然后看线路。发现整个主板风扇的供电都是一跟线,出来后到一个8脚元件上,看标示Q9,恩,是个三极管。又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一面的四个脚其实是通的,另外一面三个脚是通的。前几天看的帖子说品牌机风扇不转查风扇附近的3极管。但是这样的三极管上哪找去啊。一时没了头绪。心想电压和正常电压只差了0.1V。况且也应该在误差范围内吧。风扇为什么不转呢?插上风扇再量电压。这时关键出来了。量得电压仅为2.3V。哈。顺着往下找吧。找啊找。找啊找。最终找到一个标示为000的电阻。一边为2.3V。另一边为12.3V。从废板上拆了一个000电阻,换掉。开机风扇OK了。

对于我来说,这三块板其实都是纯蒙的。能修好的关键原因可能就是敢动手吧。

好高兴啊,第一次动手就弄好三块板。跟大家分享一下。继续潜水研究怎么修内存,还有一3根坏内存。也试试。

网友:
把小锡球放在断线中间。用镊子夹着然后开风枪吹。锡球化了。完美连接上断线。
--------------------------------------------------------------------------------------------------------------
这个还是做得很聪明的.加分鼓励!

网友:
潜水很有耐心,我修第一块主板就是潜水时间太短就急于动手,结果把北桥给烧坏了。

网友:
勇气+理论+实践

网友:
我潜了两月的水了,几乎都放弃了,看见你我又找回点信心来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