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笔记本 13天 —————经验小结

楼主(2009-01-14):
首先我们要把机器拆开
第一步:测各个地方有没有短路 (就是测各个电感的阻值)
(查找短路:我们可以把可调电源的电流跳的小一点 然后上电 短路的地方会热 或者 那路的电压会被拉低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目标)
第二步: 我们上可调 看是否有待机电流 一般待机电流基本多在 0.09-0.01之间 如果很大肯定是那里短路了
第三步:看待机电压 是不是正常 一般的机器 这个时候都有 3.3VSUS 和5VSUS  如果不正常查 其产生的工作条件 (MAX1632)笔记本是先有 5VAL然后才有5VSUS和3.3VSUS再有3.3VON和5VON
第四步:触发 当我们按 开始键 O 的时候 会在可调电源那里会出现 一些电流的跳变 具体分4阶段
第一阶段是 CPU 一般在 0.02----0.3   第二阶段是内存阶段 0.3---0.7  第三阶段是显卡 0.7--0.89 第四阶段是亮屏 0.89---1.2 (如果停在某个地方不动 就大概估计在那里阶段  很难正确的判断)

维修方法
1 加焊法 有烙铁加焊虚焊的IC 、用BGA加焊南北桥
2 补偿法  假如 某个IC电压只有2V 正常要3V 我们可以用可调给一个3V 看能不能正常 如果正常 我们就想办法 拉一个3V 电压过来 (比修出3V 要简单的多)
3 烧烤法 用电流去烧烤 坏的IC 一般坏的IC会发热 但电压必须个这个IC额度的电压一样
4改电路  这个水品比较高点 我也讲不清楚 想学先看下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有什么错误请各位大虾 指出 我会 虚心接受

网友:
我曾经很有自信地对别人说XXXX可是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不断地把自己推翻~在未来的时间你可能会不断地推翻前面的东西~我想这些是必须经历的吧~
这也只是我做维修不到一年的经验~哈哈 可能明天我就把这个推翻了~

网友:
谢谢指教  我这里写出来的目的就是 为了记忆更深刻

网友:
呵呵  你自己总结的电流判断法确实不错!不过很多机器是不按照你的这个套路来的 ,希望继续努力!

网友:
技术就是积累的过程。每次写出来。就记得更加深刻。当然记录的有问题。大家也能提出意见。这样就共同提高了。不错的,继续写吧

另,你的待机电压讲解中。少了3VAL。。
MAX1999好像就自己有个脚出 3VAL吧。。具体我忘了。没修过本。也没查图纸。。。

网友:
LZ 技术非同小可,你师傅,更厉害了吧,我刚维修三年,希望,有机会,能和你们学习,5731904这群满人了,加不了啊,我们有什么方便的联系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