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P911W白屏

楼主(2009-01-14):
一清华同方XP911W原始故障为灯管坏全换了后正常,用户用了二个小时左右关机再开机突然白屏,拆机看到一贴片三极管烧糊了,看不清型号,好像是为屏提供供电的。旁边一贴片电阻R83也坏。请修到此机和知道的朋友帮忙

网友:
清华同方图片

网友:
先检查屏负载对地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正常.可从其它地方用线引一个5V电压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屏负载表测没短路的,就是不知道供电是5V还是3.3V?谢谢长风版主

网友:
5V供电,先把烧的元件去掉,开机能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放心用好了,如果不行,那个元件就是STM9435,换上就OK了。

网友:
我这里刚好有块同样的板,告诉你R83=10K  Q8=A1Y8 开关三级管来的

网友:
谢谢两位朋友
既然汤某有一样的板,请问汤某,Q8中间脚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Q8中间脚输出电压是5V啊

网友:
哦,多谢!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网友:
多谢就好了啊,不给我加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