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动手前的问题

楼主(2009-01-14):
一块NV fx5200显卡,上机后可以检测到,然后在出现主板LOGO前就屏幕一片漆黑,有几个亮点,BIOS进不去!我准备盲刷显卡BIOS,却连DOS系统也进不去,结果未遂
我准备拿他练手了,在动手前请教几个问题:
1、哪个地方最可疑?
2、我首先应该先换线路上的元件还是焊GPU还是换显存?
3、加焊GPU时我的助焊剂应该涂在哪?GPU的上面、和电路板的夹缝处还是线路板背面?线路板背面还有一些贴片电阻我怎么解决他们?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还是先测一下各处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再搞别的吧

网友:
先拆显存的排阻试试看:从上边一排开始,从最左边一组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