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 插上主板4PIN 接头(12V)就停止工作

楼主(2009-01-14):
4PIN接头插上主板就停止工作,不接4PIN接头能正常开启,手动启动,量各端电压正常,是不是过流保护,请大家指点,本手是新手,不知从何下手!
主板

网友:
应该是cpu的供电出现了问题了啊

网友:
用另外一个电源代换,主板能正常工作!

网友:
希望大家讲解一下电源保护电路
本人是个菜鸟,对电源电路不是很熟悉,希望高手能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电源的+12V供电电流不足。
或者电源输出功率不够,保护了。
[
]

网友:
"不接4PIN接头能正常开启"
楼主的意思是否主板可以在不接4pin插头的情况下启动?我试过这种情况很多次:电源不接4pin,开机,风扇转,不自检,实际上不算“正常开启”。如果你的主板能通过自检,那4pin插头不理他也行。
如果楼主意思是不能点亮,多见于12v供电不足。你把电源拆开,看12v的电容有无爆浆(长城电源的通病)。没事的话查主开关管,再没事的话查推动绕组的两个c945看看。

网友:
典型的电源功率不足现象,主要是12V供电电流不够,多由电容不良引进,注意其电容有否鼓包,建议将其电容不管是否鼓包全换掉。

网友:
谁能帮忙发张图纸,在此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用别的电源能正常开机运行,很明显是机箱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一般都是由电解电容损坏造成的!

网友:
我把电容拆了量是好的!郁闷呀!!会不会跟339有关系呀!!

网友:
12v供电不足,把电源拆开,查12v的输出电容。

网友:
12v输出端有个滤波电容,拆了量是好的!!!(3300UF)

网友:
查了一下有个103电容有漏电,换后量各端电压,发现绿色线电压才3.7伏,偏低!!

网友:
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插4PIN接头开机就停工作!!

网友:
把接头插到主板试时,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在没开机时量了一下7500的4脚电压为-4.7伏,开机时4脚为+3.8伏!希望大家来分析一下!!

网友:
量了一下TL494的4脚电压工作时为1.17V(这个电压不可能为负啊),待机时为 2.87V,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