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88MB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1-14):
三星19寸,型号988,高压和偏转采用独立式.现故障为不开机,各路输出电压跳变,断开14V后级,电压不跳.将14V供电后面所有元件都检查过没发现坏的.找来一台型号一样的正常机,将CPU和包都换过,还是不开机.将7805和7812也换了还是一样电压跳,晶振、数据也换了还是无效,你断开7812也是一样跳,已排除12V负载有问题,怀疑还是CPU那块,但找不出哪有问题,请修过此机的朋友指点!

网友:
不开机.意思就是说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这种可采用最小系统的维修法维修.只给CPU部分供电.让CPU小系统工作再去检修.这时范围就缩小了很多.

网友:
14V是给各块子供电的吧!看看视放上面和行场扫描块子有没有坏的!!!

网友:
断开12V的所有负载也是一样,可能就是楼上朋友所说的IIC总线故障

网友:
CPU也换过,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14V的电容,和二极管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