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分析一下

楼主(2009-01-15):
一台17寸纯平显示器,再找不着虚焊点情况下,拍显示器左右两侧图像没啥变化,轻拍上面图像左右伸缩,这是哪个毛病?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按照我的想法肯定有虚焊地方,可就是找不着,不知还有哪些原因会出现图像左右伸缩)

网友:
二次电源看看拍时稳不稳?

网友:
反正有东西虚焊

网友:
是磁芯松动了吧?

网友:
仔细找找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直接可用盲焊法,把重要的器件焊一遍之后在试机。

网友:
肯定有虚焊!!!
楼主再仔细点

网友:
带散热片场快

带散热片场快

网友:
有劳各位了,我采取盲焊方法,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