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1-15):
请问高手谁有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电路 液晶显示器输出电压5V正常 还有一路因该是12V 但电压高达39V这是什么原因  电源采用SG6841的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看看测量时的表笔有没有接好地线,试想一下,一个开关变压器,就两组输出,其中一组5V输出正常的话,基本上说明了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电路工作是正常的,而次级的其中一组也正常,如果真的是这样,只有两个可能。
1.你的万用表接地不良(或者不正确)
2.开关变压器不良。

网友A:
我记得有的电源板好像不加负载的时候电压要高些,你可以试一下看啊,现在是啥情况嘛?也比一定就是12V,有些板是20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的电源板好像不加负载的时候电压要高些,你可以试一下看啊,现在是啥情况嘛?也比一定就是12V,有些板是20V左右了。

空载是比较高电压,但绝对不至于12变39,你认为呢?是吧?

网友:
呵呵!应该是反馈回路或是电压取样回路出问题了,SG6841的机器如果反馈和取样回路出故障,空载测得39V的电压也不足为怪,但一带载电压就跳变,呵呵!在下还是建议楼主查12V相关的反馈回路和电压取样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