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换新南桥 修复 晶振 不起振 ----可节约成本100RMB

楼主(2009-01-15):
以下是我画的图纸 看不懂的可以回帖

这里主要 用到一个 非门电路
这样改出来的结果是

晶振的   一个脚是 正弦波 一个是长城波

网友:
论坛里早就说过了! 另外你的图画的实在....看了半天我才想明白哪里是晶振! 建议使用4069,相对来说功耗会比较低,对于电池的消耗会小很多!另外可以将此电路扩展,利用3VSB给电池充电,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是什么原理那??LZ说下。

网友:
不遵守版规还能加威望,不错!

网友:
呵呵,楼主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型号的南桥吗

网友:
我那天试验了一下。。。。。结果是  不行..
估计我那板南桥内部还有问题。。。。

网友:
另。我的是82801GR  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
我已经做好 N个啦   特别是  次序别搞错

还有回复 楼上王政君     这个方法 设和 任何 南桥 我那个时候 发一个实际的图片来

网友:
我想问一下,接进去南桥只接一根线就可以了?接那一根呢?

网友:
笔记本好像这种问题不多见,台机的好像比较多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