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换北桥的波折

楼主(2009-01-15):
15元收了块QDI845,是北桥挂了的,CPu 供电一个上管全短!
满怀信心换了北桥,今天人少,焊得比较完美
上管换了只插ATx上电,热量正常
接上ATx12V,一闪保护了
测北桥,短了

又是那个上管短!认真测试,,发现RT9600下管控制1脚LGATE阻值异常,吹下测,对地无穷大了 几个小时白做了

网友:
外星来的?845也换北?945也懒得换

网友:
换桥主要是多练  拿便宜的板子练练  一开始不能做很贵的好板

网友A:
你的维修步骤有误,应先拆北桥短路排除后---------》把CPU电压修OK----》再装北桥。如你这般装100个北桥也是白废。

网友:
CPU的对管坏了呀.直接把上下管全换了.一个管也值不了几个钱.你那样只换一个难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强人啊!845的板子我一般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还是支持楼主的精神的,业精于勤!在于多练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步骤有误,应先拆北桥短路排除后---------》把CPU电压修OK----》再装北桥。如你这般装100个北桥也是白废。

多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