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显卡

楼主(2009-01-15):
集成显卡的主板     显卡爱不爱坏        天天玩游戏  能用住吗

天天玩武林外传  完美世界

集成显卡的芯片  总玩游戏会不会脱焊

网友:
只要板子选的对,不选质量不过关的,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言之有理。

网友:
此言差矣
不行了,加一个独立显卡吧

网友:
现在的板载显卡的做工都不错,选对主板芯片组的话跑应该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注意好散热,最好给桥加上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