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a800的IO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1-15):
845pe-a800的IO烧的看不出来型号了.谁知道能告诉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刚试了,但是不行,赤手的烫,再换了一个也是一样,还是新的.
会不会记错啊????????????????????????????/

网友:
记错? 图纸上标的!

说明你的板子烧IO的因素没有排除.

网友:
有可能是你记错了。不是烧IO电路的问题

网友:
善于否定的人做不了维修,真的

我还想说,你I/O焊反了呢

网友:
我手上有快精英845PE-A800 v:5.0A

网友:
IO  用的是 IT8712F-A

网友:
主板是  精英845PE-A800 v5.0A

网友:
把IO拆下,测一下3.3VSB对地阻值,烧IO无关两种原因 电源和SB 你测试后再说

网友(2009-03-27):
IO是8712的 ,,,张老可能看错了,我手上正好有这块一样的板,又搜索了几个帖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精英845PE-A800 有的是用 83627THF的 有用8712的  有用83627HF的  这些我都修过。848的用的是83637HF   83627THF

网友(2009-08-15):
今天碰到一块精英 845PE-A800 V1.0  I/O 为W83637HF-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