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SN EMP 730的投影机提示不支持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1-15):
EPOSN EMP 730的投影机提示不支持是怎么回事啊,换了好几个
笔记本
都是这样
笔记本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再补充下,开始怀疑是分辨率的事,更换分辩率无效,加显示分频器,也还是一样,把信号线拔下,就会有无信号的提示,换投影机主板的VGA头也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