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请高手指点!!!华硕MAXIMUS FORMULA 主板

楼主(2009-01-15):
我的华硕MAXIMUS FORMULA 主板只能进一次系统,重启后测试卡显示(1C) 代码跳不过,无法显示,然后拔电源,清BIOS后可以开机,然后进BIOS保存时间出来,又无法显示,测试卡依然显示(1C) 代码.
我已经更新过BIOS.故障一样.
前两天发过话题,但不能解决,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新手路过。。。是不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CMOS电路会不会有问题,查查看,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好像没这个代码哟。你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主板太高档了,估计还是CMOS电路方面的问题,与桥关系不大,因为清了CMOS还是能开机的,也没那么容易就SB就死吧。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

网友:
CMOS电路和SB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加焊下SB,以前见过一块板和你故障一样,加焊SB ok。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有可能是BIOS芯片某部分损坏!

网友:
先更换下主板测试下 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把故障点缩小

网友:
貌似是北桥挂了。。。
华硕MAXIMUS FORMULA 是X38芯片组的,之前我评测过,当时为了照相,拆掉了北桥上面的水冷一体化散热器,照完相片,装回去的时候,没有按照操作规程拧螺丝,应该是对角拧,结果我顺边拧了,拧了2个螺丝以后,接个电话,顺手拿电话的时候磕了散热器一下,当时没在意,等装好了以后,进BIOS开始测超频的时候,保存后就不亮,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清Bios后可以用,能进系统,但是只要是重启系统,或者进过BIOS,就死在1C那里。
后来没招了给华硕发回去以后,产品经理告诉我北桥被你磕掉了一个小角,好在是媒体,不用赔,第二天又给发了个新的过来。

以上个人经历,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重点检查COMS电路`
先刷BIOS看看``不行再加焊SB

网友:
PS补充一下,
用ASUS MAXIMUS FORMULA 这种主板的,普通用户很少,基本都硬件发烧用,他们用INTEL原装扇的可能性比较小,基本都是U120E,T120这种重量在1KG左右的高端散热器,如果主板背面没有加固,长期使用能够让主板变形,CPU坐和北桥有可能虚焊。

建议楼主拆下北桥散热器,拿棉签蘸酒精清洗北桥,看看有没有掉角,如果没有看看CPU坐和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上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