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免卡最新版下载

楼主(2009-01-15):
•        pc3000免卡最新版下载
•        作者:数据恢复  来源:数据恢复  日期:2008-12-7 21:19:02
•        PC-3000是由俄罗斯著名硬盘实验室-- ACE 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商用的专业修复硬盘综合工具。它是从硬盘的内部软件来管理硬盘,进行硬盘的原始资料的改变和修复。可进行的操作,本站提供下载的是免费版,仅供学习,没有卡和加密狗的PC3000,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学习已经足够,希望大家能够学好用好,PC3000主要是用来做硬盘的固件区修复,还有一些疑难杂症如不能格式化,无法分区、硬盘解密等等都可以用PC3000来解决,大多数数据恢复公司和硬盘维修商家都必备PC3000,另外还分为ISA和PCI版本的,各有各的作用,对硬盘的支持好坏程度不同,另外一个附带的软件叫DE,是专做数据恢复的利器,可以跳过盘片轻微划伤的硬盘。

地址下载:http://www.fat.com.cn/soft/20081207/081277679939.htm
1 伺服扫描 2 物理扫描 3 lba地址扫描
4 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 5 屏蔽磁头
6 屏蔽磁道 7 屏蔽坏扇区 8 改bios的字(参数)
9 改lba的大小 10 改sn号
11 查看或者修改负头的信息

二、PC3000主要用途

软硬件综合工具“PC-3000"主要用来专业修复各种型号的IDE硬盘,容量从20MB至200GB,支持的硬盘

生产厂家有: Seagate(希捷), Western Digital(西部数据), Fujitsu(富士通), Quantum(昆腾), Samsung(三星), Maxtor(迈拓), Conner, IBM, HP, Kalok, Teac, Daeyoung,and Xebec等。

使用РС-3000有可能修复 50-80% 的缺陷硬盘。 如此高的修复率是通过使用特别的硬盘工作模式来达到的(比如工厂模式),在特别的工作模式下可以对硬盘进行如下操作:

内部低级格式化;
重写硬盘内部微码模块(firmware);
改写硬盘参数标识;
检查缺陷扇区或缺陷磁道,并用重置、替换或跳过忽略缺陷的等方式修复;
重新调整内部参数;
逻辑切断(即禁止使用)缺陷的磁头;
S.M.A.R.T参数复位....

其中,重写内部微码(Firmware)模块对在一些情况下对数据恢复有特别的功效, 如: Maxtor美钻、金钻、星钻系列硬盘加电后不能被正确识别(无磁头杂音);Fujitsu MPG及MPF系列硬盘加电后磁头寻道基本正常,但不能被正确检测到;IBM腾龙系列有磁头寻道声(无杂音),但不能被正确识别;

Quantum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WD EB及BB系列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以上所列的这些故障,一般不属于硬件故障。通过PC-3000的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类似故障,而且大部分数据还完好无损.

三、PC3000工作基本原理

三、PC3000工作基本原理

破解各种型号的硬盘专用CPU的指令集,解读各种硬盘的Firmware(固件),从而控制硬盘的内部工作,实现硬盘内部参数模块读写和硬盘程序模块的调用,最终达到以软件修复多种硬盘缺陷的目的。
最专业功能的有:重写硬盘Firmware模块;按工厂方式扫描硬盘内部缺陷并记录在硬盘内部相应参数模块;按工厂方式进行内部低级格式化;更改硬盘参数等.
ACE Laboratory经过十多年的不断研究,PC-3000 V12(最新版本)已经能够支持大部分新旧型号的IDE接口硬盘,容量从40MB至200GB

网友:
下载地址:http://www.fat.com.cn/soft/20081207/081277679939.htm

在页面找到:点击下载:超级硬盘维修工具PC3000 V14免费版

点击右面的“超级硬盘维修工具PC3000 V14免费版”即下可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