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15):
联冠845主板,拿来时不能开机,把IO更换后可以开机能正常启动,但是接上显示器,显示到检测内存时就死机了 ,但你关了后,等一会儿开,又能跑过进系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给小弟点意见。。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试!内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PS/2口

网友:
换电源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