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冠捷显示器电源部分故障有挑战性, 在线等(已修复)

楼主(2009-01-15):
  冠捷显示器783V,现象是电源部分炸了看电路是   3842.    现在现象是它要  拂拂  叫 象是高压帽虚火的那种声音。行幅还要左右摆动,我把 80V. 52V.6.3V. 12V.--12V.断开后还是那样,但3842 的7脚电容换过,3842和开关管都换过还是那样  请高手指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问题有那么难吗   各位 你们难到都没遇到过呀

网友:
但电压正常就会叫行幅还要左右摆呀  那你说是怎么会是呀  我太菜了 呀

网友:
有电压不稳定才会引起行幅左右摆

网友:
但是我侧了 80V 52V 12V 12V 6V 电压无变化。  那叫是怎么回是呢  是那里不对头呢

网友:
最初坏的地方是电源部分,你这个问题应该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仔细检查更换的元件,虚虚叫声可能是负载过重的叫声。

网友:
查各路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  上面的兄弟伙 问题解决了 就是电源部分的 是那3842的3脚出了问题

网友:
一般维修3842电源问题直接查3脚和6脚到开关管的元件即可。

网友:
哦谢谢上面的老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