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到E1时滴滴滴滴响个不停

楼主(2009-01-15):
有一主板,开机跑过C1,到E1停止。此时,主板喇叭就一直滴滴响个不停。
拆机一看,CPU供电区的两个电容有些鼓包。于是更换。
换后。接一内存时,可以正常开机。但再接上第二根内存时,又滴滴响个不停了。
现在真得没有思路了。从哪儿修呢??

网友:
上单内存可以,同时双就不行,你应该检查内存供电啊
PS:你确保两个插槽上单内存时都正常么?内存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是SD的。两根。因为暂没法测内存,所以不好说内存是不是祸手。
但不接内存空点,还是滴滴响(注:不是内存报警声,是急促的连续响)

所以,至少目前情况看,问题还在主板上

网友:
有的主板不接内存不是常规那种报警声的!记得以前碰到过技嘉的主板不插内存就是这种报警声,而且电源灯会闪!

网友:
是这样的,有些老板子不接内存都不报警,内存错误也不报警,只是不开机而已

网友:
有见解啊好

学修板卡 -10 技术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兼容性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1  你的两条内存是否兼容
2  内存插槽是否有异物
3  供电是否正常
4  压BQ能不能跑码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