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 电源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09-01-15):
电池开机正常工作,  电源插入不充电,仍用电池, 电源插口附近的二个SOIC8,P4是8V,其余19V, ,该查那里? 求图纸.

网友:
5VALW 3VALW MAX1632看不出有问题, 裸体母板(无CPU,VGA等)按POWER键可以开机吗?

网友:
碰到个D400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楼主修好后记得说说。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说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上问5VALW 3VALW MAX1632看不出有问题, 裸体母板(无CPU,VGA等)按POWER键可以开机吗?
可以开机的

网友:
查过主要MOS开关,FUSE电阻等未发现问题
查到充电芯片-MB3887,6脚为0,(内外VREF正常工作为5V)这几天等买一个新的.换上后裸板测试
用DELL原配6A电源每5秒左右IO送ACOFF,
用另外DELL3.4A电源每1秒左右IO送ACOFF, 又找了一个4.XA的, 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充电, 故障排除.

DELL5150用120W电源供电,是一般NB的二倍,
原配6A电源,3.4A电源输出始终为19.5V,代6OHM负载电压也正常.怀疑5150查到某个参数不对导致IO送关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