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07S7奇怪故障

楼主(2009-01-15):
PHILIPS107S7奇怪故障:开机,滴~~~~哒  滴~~~~哒 一会就自己亮了,我换过次级电容,12V,6.3V,63V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故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软故障,可能是二极管或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反馈稳压电路有问题.检查以光耦和BT169为中心的稳压电路.

网友(2009-04-26):
行管跟360有问题,可能

网友:
看看电源有50V47UF的电容,还有行附近有个2极管

网友(2009-08-08):
我也是正遇到呢,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