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是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块子!!!!

楼主(2009-01-15):
品牌viewsonic                        型号vcdts23125-4g
视放上面有个16个脚的块子,上面没有型号只有三排数字,它的第一脚对地击穿了,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是什么块子!!先谢了哈!!!
6827-00047
0217-BM          急得很呀!

网友:
求一份E70F  vcdts23125-4g
的图纸呀!版主帮帮忙啦!!

网友:
我的显示器是同行修过的,电源芯片被取了,行管也被取了,
现在CPU没有5V供电,想知道Q210是个什么型号的管子,有图纸的帮帮忙,急得很呀!!

网友:
现在5V电压是有了,但是开机就是黄灯,插信号线也一样,而且没有灯丝电压,,

网友:
别急,我这里好像有份,帮你找找看

网友:
这应该是楼主要的E70F的图纸

网友:
请问开机就是黄灯是不是资料坏了,

网友:
不是没可能,别人修过的一般修不好就把ROM换掉也碰到过。

网友:
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

网友:
6楼的图纸怎么解压时文件是坏的?

网友:
思路放宽一点,全面检查,相信自己。。。。

网友:
刷资料上OK 谢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是6楼的图纸,
再次说声谢谢,
11楼的,图纸没问题我都能解压开,你是不是只下载了一个压缩文件,必须要两个都下了才能解压。

网友:
楼上的,我是下了两个压缩文件,一解压就显示“文件被破坏”。大哥可以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