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插槽AD对地打阻无穷大,可不可以判断北桥坏呀!

楼主(2009-01-15):
一块南桥芯片为VIA8235的478针主板,诊断卡显FF,用打阻卡对AGP插槽AD线对地打阻为无穷大,可不可以判断北桥坏呀!
芯片

网友:
如果真的是AD线无穷大可以判北桥虚焊了

网友:
哦,谢谢了!那怎么才能确定是虚焊呢。我用力压北桥也没什么反应呀

网友(2009-03-22):
有时候虚焊 压北桥也不管用

网友(2009-06-06):
你调换表笔测一下,如过还是无穷大的话,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2010-02-02):
加焊一下桥不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集成的显卡呢。和内存的对地,应该能更说明问题。或者说有几个AD是无穷大。

网友(2010-05-02):
有些是通过耦合电容进北桥的,判断不出北桥虚焊,找到电容测量另一端

网友(2010-06-03):
用打阻卡测的应该没有正反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先跑一下线路

网友:
AD是无穷大,不代表北桥坏,跑下电路看看吧。

网友:
不一定啊,板上断线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