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师们来哦看一下

楼主(2009-01-15):
P4S8X-X  华硕
键盘 口管用  鼠标不管用
已经检查排阻 和 更换 BIOS 以及PS2接口
问题还在
请高手 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
会不会IO芯片出了问题啊?我也新鸟,说错别说我啊!

网友:
1)拆掉那几个贴片
2)电容打打DATA、CLK的对地值是多少,不正常就跟线看是到IO还中南桥,下一步不用说了吧

网友:

谢谢 各位    IO换;啦 问题 依旧
崩溃 啦    会不会是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电压满足了吗,更换排阻贴片电容PS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