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无供电

楼主(2009-01-15):
我的电脑总是 开机用10多分钟后 突然键盘和鼠标的灯都熄灭了,屏幕上的程序没影响还正常运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主板的PS/2供电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1)看看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
2)出问题时测一下供电正常不,把那几个电容扔了再说

网友:
我的现象是键盘和鼠标的灯都不亮了,,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除了主板以外的硬件我几乎都换过了!
    如果换电容的话是哪几个??供电怎么测(菜鸟)。。。指点一下。。

网友:
http://chinafix.com.cn/bbs/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这是我搜索出来的贴子,你看完估计你也就会知道在哪里测了,要扔掉的那几个贴片电容在哪里了

网友:
如果是无电,你看一下是不是上拉电阻损坏,一般都是472的贴片电阻

网友:
测电容,上拉电阻,主板不同电阻也不同,472比较常见,电容吹下,再通电测量5v电压,1脚,4脚,5脚应该都有5v电压,4脚是主供电,1,5脚是数据,时钟线

网友:
电阻拿掉还是不行的话就把bios刷下看下咯。。。。

网友:
测 PS/2 供电脚是 1.3V

网友:
先把PS/2口附近的排容拆了试试,再看看0欧姆电阻有无损坏,坏了就直接用导线连

网友:
看看PS/2有没跳线。然后检测键盘的针脚有无供电,我没图纸你自己找图纸很好找。如果供电正常,看PS/2口后面有没有一个排容,或者一个排阻栽下来在试,如果在不行换IO试试,在不行。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