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无法开机

楼主(2009-01-15):
此机好像进过水,而且有人修过。按下开机键后大约过几秒钟电源亮黄灯,不启。
MAX1999供电和输出均正常,开机键电压正常。
现在怀疑CPU供电问题:MAX1907有19V输入,没有REF,SHDN在按下开机键后跳变到3.3V,但是DH、LX均为0V,DL为5V。
换过1907了,没有发现短路现象,高低端管也拆下来试过了,后级也断开了,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感觉1907的基本工作电压都有了(不知道SHDN的3.3V对不对),是不是CPU识别ID的问题呢还是芯片本身呢?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现象是:按下开机键后闪黄灯几秒钟后掉电,重点检查ACIN信号是否异常!EC通过此信号来检测ADAPTER适配器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异常会立即切断电源。同理,SMBUS的DATA和CLK信号侦测异常也会造成EC对ADAPTER或BATTERY的检测错误而切断电源!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

网友:
上楼说的不错,要检查ACIN信号,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是适配器供电工作,低电平是电池供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