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用电源进系统慢

楼主(2009-01-15):
今天接到一台M1210本子,有电源进系统慢,有电池正常,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种故障的,请指教一下
DELL
进系统慢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或用可调电源试一下也可呀

网友:
BIOSs设置会导致这样 具体怎么操作 说不大清楚

网友:
换电源可以拉,不过用2原装的就是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