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烧电源的原因???

楼主(2009-01-15):
最进换了两个HP Compaq d338电脑上“Compaq”电源,烧坏原因都是一样的(这个电源上有个电压转换开关,可在220V、110V间切换,在连接电源没有开机的情况切换到110V电压,听到鞭炮一样的的爆炸响声,电源风扇口有黑烟冒出,很浓的糊焦味),今天店里闲来无事就拆开这两个电源研究一下,仔细观察里面,竟然有烧坏的爆炸声和烟,可就是看不到有爆裂漏液异常的烧坏元件, 于是换保险丝后仍无电源。由于平时顶多修到主板,电源坏了就是换,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所以想请各位师兄给指点一下!

坏的元件找到了 这两个元件件是被橡胶皮包裹着的 所以看着无损 我把它拨了就看到了它的庐山面目了,就是这个
元件上标示v1.0k  1.50  和220V 680uF电解电容并联,这个也难找啊 有什么办法啊 老兄们

网友:
主滤波电容 坏了.  切换到110V电压整流出的电压 高过过耐压了

网友:
提供个我改110V为220V笔记本电源时参考的电路。

参考电路图:

网友:
LS的意思是当110V时,交流电只使用了两个整流管,那在220V时就是用了4个了?电流又是怎么流过的那??

网友:
110V使用四只,就是桥式整流。220V时用两只的。
红蓝标的是220V时电流的路径。

网友:
那么220V也可以用半桥了??我多电源有的是全桥啊,为什么?

那么楼主的110V改为220V是怎么改的那??

网友:
110V时采用的倍压整流,肯定会烧

网友:
电源是你自己自己改动的!???还是原来就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对的,接110V时只有两个管子工作,叫半波整流,每个电容300V两个一共600V,220V时4个管子一起工作,叫全波桥试整流,半波效率低,在电池充电电路里效率只有42%,全波效率高84%,抗冲击能力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是压敏电阻,保护两个大电容用的,防止电容器电压过高。
把110V~220V转换开关打到110V会令整流电路变成倍压整流。
若找不到相同的元件代换,可拆掉不用,同时把110~220V转换开关的线剪掉。否则再有人把开关打到110V这边,后果很严重。

网友(2009-03-08):
现在都是220v供电,建意把110~220V转换开关的线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