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31启动到WINDOW滚动条后,一声短鸣后出现瞬间 ...
thinkpad r31启动到WINDOW滚动条后,一声短鸣后出现瞬间的蓝屏,然后就重启

楼主(2009-01-15):
thinkpad r31启动到WINDOW滚动条后,一声短鸣后出现瞬间的蓝屏,然后就重启,到了那儿又重启
可能会是怎么回事啊,本人菜鸟,请教各位,谢
重启

网友:
先软件排除啊,很像是系统问题,但不知你所描述的一声短鸣是每次都有的吗

网友:
没错,是每次都有
如过排除系统的话,会不会跟硬件相关啊

网友:
给显卡加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