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把硬盘中的某个分区彻底删除或隐藏

楼主(2009-01-15):
然后在PQ或DM 都不能发现
硬盘

网友:
也没有尝试过 nhpa?
比如在最后一个分区,你计算好扇区数,然后在nhpa。

网友:
HPA只能砍尾部,要砍中间或头等要用专用工具砍段。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还原软件也有这个功能,
清华同方的系统求援可以有隐藏最后一个分区,
然否在BIOS中也会减去那一部分的容量,但也只能隐藏硬盘的后段,
楼主是不是想用隐藏分区来进行砍段,好像没有这样能隐藏中间分区的软件,
要想砍的话还是要像pC3000这样的修盘工具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