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插槽AD对地打阻无穷大,可不可以判断北桥坏呀!

楼主(2009-01-15):
一块南桥芯片为VIA8235的478针主板,上CPU诊断卡显FF,换假负载测量:核心电压1.57、时钟0.42、PG1.57、复位1.57都在正常范围内应该正常。用打阻卡对AGP插槽AD线对地打阻为无穷大,可不可以判断北桥坏呀!
cpu
芯片

网友:
只要通北桥线路上没有其它器件,那就是坏了

网友:
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空的可能比较大,用力压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