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更换过程(适合初学维修的朋友)

楼主(2009-01-15):
说起BGA对于刚刚入行的朋友可能觉得神秘、高深...........其实是话说都是人做的没有啥大不了的,主要是掌握好加热时间,做多了也就好了。电脑主板基本是南北桥两块BGA芯片,对于北桥因在板子中间要是没有良好的预热会出现班子变形造成更换芯片失败。对于南桥完全可以手工更换,我们从用热风筒+850更换无数主板南桥,成活率都在90%以上。记得最多一次同一主板连续4次焊接没有出现变形等最终修复。(当然好的BGA设备无疑是如虎添翼,给你的维修带来飞跃的发展,但是最基本的功夫还是要学好的)。

网友:
在这再说一下风枪植株,你可以观察一下BGA芯片就能知道真正的芯片在中间,先从四周把珠子汗好到最后中间很快会完成,至于实际操作,一人一个方法,要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
请问LZ 850用来在下面加热行不行??

网友:
850在下面加热也可以的,但是一般还是用工业上用的那种热风枪好些,毕竟850功率风量等等都比不上,效率低而且需要的温度也高些,需要你有耐心多练习才行。

网友:
LZ
你那个PCI槽的 带灯测试座挺好的
哪儿买的 哦

网友:
那个不是擦PCI槽的

网友:
请教一下那个IDE卡能测试南桥虚焊吗?我觉得应该只能测试部分吧!!!

网友:
磁铁哪里拆的,硬盘里?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焊接南桥,焊北桥就会塌陷,因为是局部加热。

网友:
本人用的是点饭锅内胆在下面加热的,是全面的,上面用热风枪,也可以的。

网友:
电饭锅内胆??兄弟!俺也用过!不过!
内胆烧化了!炉丝都出来了!

网友A:
IDE是不是有一根短路了?

小LCD灯特别亮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是不是有一根短路了?

小LCD灯特别亮的那个

没有短路,我试过在不同的板子灯的明亮程度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上面用风枪  下面用电饭锅加热 那是不是先让电饭锅预热一会儿?

网友C:
有一事不明,我没做过BGA,楼主用热风枪加热主板后面,板后不是有贴片电容什么的吗,它们由于锡熔化掉下来吗?

网友:
“留下加热回流一会”是什么意思,LZ给解释一下嘛

网友:
“留下加热回流一会”是什么意思,LZ给解释一下嘛
引用 网友C:

有一事不明,我没做过BGA,楼主用热风枪加热主板后面,板后不是有贴片电容什么的吗,它们由于锡熔化掉下来吗?
引用 网友D:

这2个问题我也好奇有疑问,楼主能解答下吗?楼主那个IDE测试卡,淘宝上有卖,50大元。

网友:
说的比较细有图就是好

网友:
IDE带灯测试仪是所有的灯全亮还是下面三排亮就说明没有虚焊吗?
那个灯在哪买的,效果看起来不错!

网友(2009-02-17):
在板下加热的温度比较板上的低一些吧,不至于让零件脱落。

网友:
请教:您的珠子再吹的同时珠子不会动吗?拿钢网的同时珠子不会粘在钢网上吗?还有就是您的风枪的风度多少~

网友:
就没说怎么没焊好锡朱就取钢网的,不走位吗?

网友(2009-04-21):
我是菜鸟他们说万用钢网不好用,易错位,这都怎么解决呀

网友:
用老式的3000瓦电炉子,就是一个绝缘圆路盘,三公分厚的那种,四周用铁皮围起来,也可以吧。

网友:
楼主得人办法真好,我也去试试

网友:
东营心悦电器 李新兴,看到我的留言,以最快的速度和我联系,并速将我的42寸LG电视给我送回,否则,我将报案并直接去你家解决此事,你的身份证号码276035和你龙居北里的具体地址我暂不公布。
我希望你有合理的原因,不要有侥幸心理,否则我会让你失去很多,好自为之,我没有多少耐性。

网友:
说的比较细有图就是好!我支持楼主的原创精神!

网友:
实际情况是只要值锡正确,钢网还是容易去下的。

网友:
IDE卡就能全面测试到没有空焊了吗?有什么办法能全面测量空焊?

网友:
好贴,虽然有好多的不懂,但学习是逐步的,边理解边学习了。

网友:
高手  又学到一段

网友:
不错 又学习了 用风枪就搞定 一定有很高的技术

网友:
的确受教了  不过我老大说绝对不能用风枪搞,就是用电炉子搞都比风枪好  哎 有点迷茫

网友:
"整理好后,先把磁铁取走,在去掉钢网"
我在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发现钢网把不少锡球带了下来,并且桥面上剩下的锡球也移位了,排列得不整齐,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2009-05-21):
"整理好后,先把磁铁取走,在去掉钢网"
我在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发现钢网把不少锡球带了下来,并且桥面上剩下的锡球也移位了,排列得不整齐,这可如何是好?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这一步骤不易做。楼主还没出来说说话,是不是转贴来的啊?

网友:
经验啊,有些估计还是不外传的,我想请问的是如果不再下边加热直接用热风枪在上边吹能不能把桥片焊好呢?

网友(2009-08-16):
本例中,最为关键的是LZ讲的不够详细
如果在珠子植好以后,去掉下面的磁铁而珠子不移位

网友:
我也不明白,就说用热风从下面加热,就不怕,下面的元件因焊锡融化掉下来吗?如果是低温,那多少温度正好呢,楼主能说说吗?还有那个把钢拿走怎能不把珠子带走呢,如果先用热风枪把锡珠固定后,再移走钢网,这样可以吗?

网友:
是啊..楼主能不能再详细讲解下,好让我们菜鸟学习哈

网友:
还不太明白,中间是不是有保留呀。

网友:
不錯的教學方法,便宜機器就可以做的的返修
謝謝分享

网友:
不错,值得一学啊

菜鸟阶级 -2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楼主高手,移走钢网竟然不带走一粒珠!
看到钢网较厚,应为能受热的,加之钢网似乎已受过多次风枪吹杀已有痕迹,心想明天一早必将一试...

网友:
3q
第一次過。

树叉 -6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我想知道:值锡怎么能值,钢网掉下去吧。。。请高手能支招啊

网友:
视频教程易懂,不错!!

网友:
试试去吧。不试光问也没用啊

网友:
楼主 艺高人胆大呀~佩服

网友:
关键是植珠后取钢网会不会造成锡珠位移。还有:有一高手说直接在钢网上加热,锡珠稍微一固定即可取掉钢网,再按照楼主的说法做即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是先值好珠子,用850加热等珠子和南桥合二为一后,再冷却,慢慢用刀片把钢板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一定要小心,在南桥的四边慢慢分开就可以了,南桥还好办,北桥就麻烦了。

网友:
过程看似简单,可能楼主经过很多次试验吧?明天我也拿坏板试下

网友:
敢想敢做就是好的   不过应在台式机上学习还可以  在笔记本就不知成功率多高  我还是建议买专业的  毕竟它是你赖以生存的工具和武器。我计划年底上一个

网友(2009-10-10):
对于“焊上晶振,通电EI”这一部甚是不明,难道拆南桥时要连晶振一起拆下,焊上时再一起焊上?

网友:
想买IDE测试卡。基地有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嘿嘿,晶振容易受热易变质,做桥最好拆下来

网友:
谢谢大哥分享、、、

树叉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拿下钢网后,锡珠不移位,会不会是楼主在放钢网前在BGA上刷了层锡膏什么的呀,要不的话很难做到不移位的,个人的看法

网友(2010-01-29):
我也不明白留下回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LZ你用850就可以做桥,太牛X了吧。以前只是听人说说,现在看来你用过呀。不过这样效果会好?你不怕温度过高?温度你调到几的。吹锡珠的时候?

网友:
新手总问这可不可以,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情况,胆小,先问别人行不行,后来,直接动手(自己有很多练习板),几次后明白,不光要动脑,还同时别忘了动手呢!

网友:
以前试过。。没成功。。不敢了。。呵呵 。

网友:
学习了 早听说用热凤台做BGA 焊接,几天算见识了

网友:
非常好的帖 令新手容易明白 謝謝樓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好像是软驱的把。。。。。。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了不少 谢谢分享·  看来又要花大洋购置新武器了··哎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这办法也行  我上珠子的时候 中指按住钢网左侧上面 轻轻的 大拇指抬起钢网左侧下面(高度一点点) 也是轻轻的 用镊子笼统的轻轻刮钢网基本就拿下来 一般很少掉珠子 成功率%98把 可能我植株子植的多了 所有的桥都一样的办法

网友:
我觉得新手对此方法可以参考 要练习先拿费桥练

上面加热的时候手腕要不停的转动 尤其是土炮的风枪  如果是柔和风还好点

网友:
学习了,虽然有的地方不是很懂。但是只能自己找个桥慢慢琢磨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用买什么灯的,动手量点不就完了,忙起来就是效率低点了。

网友:
兄弟你这张卡是干什么用的啊?修了那么久的机器怎么从来没见过这张卡呢?

网友:
现在的风枪一大堆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好..谁给点建议

网友:
学习中,一定要动手有一些动手后就会解决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拆网时候珠子不掉小来是难题还有下南桥也是难题,我觉得,是不是拆的时候和上的时候一样双管齐下?从来没拆过,我用850拆不下来(下面没有东西)。。。唉,学习无止境啊!!!

网友:
这个恐怕要多练习才能做到如此完美吧,我也有850热风枪,但都没试过植珠,看来要努力下才行了。

网友:
厉害......受教了,我就是菜鸟,嘿嘿

网友:
明天我去也搞个电炉回来,上面就用850试试看

网友:
不错呀,楼主是挺厉害的,不过不够详细

网友(2010-02-28):
不明白的是,你用通用网铺上锡珠,拿下网子,那锡珠怎么能那么整齐的在芯片上?

网友:
怎么没有东西啊。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贴,新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