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点不亮 7950GT

楼主(2009-01-15):
我的是P4P800se的板子,淘宝上淘了块影驰7950gt的显卡,APG的,在我的板子上就是不正常,显示主板能正常,后来就是黑屏死机,点不亮了,现在主板放电能点亮,但设置好BIOS后又点不亮了,或者干脆进BIOS死机,确认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在845的板子上都能点亮,请教来了
显卡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把AGP槽上方的那两个MOS换掉再说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上说的是显卡上面的那两个MOS管,在查一下其余的MOS管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快好显卡,确认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换了,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