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屏幕暗

楼主(2009-01-15):
我的海尔A60开机时在屏幕左侧大约垂直3CM的地方偏暗。进入系统后过1到2分钟就好了。
我的屏的灯管是不是有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
还有半年就过保修期了。

网友:
估计灯管老化,换灯管吧,也有可能灯管接触不良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事,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开机段时间就亮了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
直接找海尔保修换灯管

网友:
去保修那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事